求金河田ATX-S405图纸

楼主(2010-07-10):
我手上有一台金河田ATX-S405辅助电源不震荡,没图纸不好修理。本人在此求高手发图,感谢中。

网友:
只能找相似电路做参考

网友:
这个图可能不好找,想用原理图纸。

网友:
辅助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要什么图纸  地毯式检查 一般都会查处坏的元件。

网友:
今天重新检查了一次,其辅助电源震荡电路大部分都做在一直插小板上,背面打了胶。费劲清理后检查发现C945损坏,换上新C945后,通电后小板背面炸的一塌糊涂,郁闷N久准备明天再检查一次,实在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要保险位子串上60W灯泡 这样修才能保证元件的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