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一个蓝宝石镭9700 后边烧以个型号为4840 0303的 ...
收一个蓝宝石镭9700 后边烧以个型号为4840 0303的八角芯片

楼主(2010-07-10):
收一个蓝宝石镭9700 后边烧以个型号为4840 0303的八角芯片 找不到件 请问有代替的吗? SOS SOS
芯片

网友:
看一下是控制芯片还是复合型场管,复合型场管比较容易代控制芯片就难些

网友:
复合MOS看一下PCB吧就可以知道是P和N还是双N了

网友:
复合MOS指把 那个坏芯片拼一下????

网友:
PCB 又是什么???、
我不懂
P和N 还是双 N 什么意思

网友:
咋区别 芯片的P和双N

网友:
N沟道复合MOS管

网友:
代换的型号就比较多了,楼主只能自己找一下了,型号和PDF已经提供给你了

网友:
apw 7063 是不是 08门 ?????? 他的第一脚 供电是0.86 对脚3.5 会不会他坏了
还有 您发的这图 G2和D2/S2是不是通的 G1和D1/S1S是不是通的

网友:
你的基础太差了
7063是PWM,看一下PDF就知道各脚定义了
D1 S1 G1如果互通说明MOS短路了
到基础版块去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不然给你回复你也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