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USB不能用

楼主(2010-07-10):
旭日150,USB不能用,其中一个USB有5V供电,其他的供电为1.2V,查USB接口控制芯片U5,2脚为5V输入脚,2,3,脚为开启信号,6,7脚为5V输出脚,2脚,正常输入5V,开启信号脚,没有电压,2,3脚开启信号来自南桥,更换U5,后,故障依旧,分析为南桥故障,于是更换南桥后,正常.

网友:
是的,一一般多是南桥的问题多。要是我,就先换南桥在说。

网友:
USB百分之八十都是南桥坏..不过也要按思路去修

网友:
   如果是我 祖国机器就飞线5v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直接接个5V,提供的电流价格便宜量又足,什么移动硬盘移动刻录光驱再也不会因为电流不足而工作异常的。但是还是要考虑,万一外接USB设备有短路,但是直接提供5V没有保护,而使主板烧毁5V部分。

网友:
5V 供电正常了,还是不行的,因为D+,D-没有,

网友:
不一定啊
主板5V电压一定要到达5.06V以上南桥才认得到USB
是主板5 V不是USB5V

网友:
USB不能用 只要5V在 那肯定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