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联想Y430容易掉电的简单解决方法

楼主(2010-07-10):
        这机器我近段时间都修了好几台开机一会就关机掉电的 故障 看来应该是算通病吧 特别是这炎炎夏日的更加容易出现故障
     原来我也是查了好久都查不出来故障  偶然的一次 我拆机主板出来试机想查看到底是什么故障引起的掉电  因为这机的散热片是要用螺丝固定在主板上面的  我拆机后就全部上完螺丝 试机竟然没有问题了  不掉电了  后来以为OK了 装机上去开机还是掉电 后来仔细一查才发现 这机的显卡刚刚好是导热铜管转弯的下面 旁边有个螺丝位置 要上螺丝才能压紧散热片和显卡接触好  不上螺丝 导热铜管是有小小向上翘的 所以接触不了显卡 开机肯定掉电  让人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螺丝 因为这个螺丝是要上了后盖才再上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再压过后盖才能压到显卡的散热片 和显卡接触好 一般是拆了后盖就不留意上那个螺丝就试机肯定还是掉电 我的处理方法是 直接先上了螺丝固定好显卡的散热位置后再盖上后盖 而这时后盖就不用上螺丝了 这故障的这机器 我已经修好了好几台都是这样处理的掉电  几个月了没有见过返修现象 证明OK了 为什么这机器上了后盖再上螺丝的话就压不紧散热片 让散热片和显卡接触好呢?这点因为上盖后我也看不见 所有我也解释不了 呵呵!

网友:
后盖上那镙丝就是压散热片的,你不上肯定会掉电的,如果安装上后盖还掉电,那是你没上好。

网友:
没见这款机子,没看明白,要是拍个照片传上来就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看到这台机我也会了

网友:
这个机 出问题 上了后盖再上螺丝 上紧了 还是会掉电了 我试过几次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保内吧,我还没有遇到过哦。不过下记下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开始是给客户清理灰尘装上后就掉电 后来直接把螺丝拧在了盖下面就好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下次碰到要注意了有个图片上传更好了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帖子,我刚刚看到楼主此帖已解决联想Y430掉电的问题。谢谢!

网友:
所以说噢 咱做维修时一项精细的工作

网友:
Y430 G430都有这种问题,有的要换散热片才能解决的

网友:
我自己就是这机子,还没碰到这问题。不过还是谢谢LZ分享

网友:
要是发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哦,记住了。一颗钉子引发的故障。
多谢分享。

网友:
没有拆机之前,后盖上那个镙丝就已经装好了,那么为什么还是掉电呢!是不是出厂时候就没有后盖那个螺丝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学习了  夏天散热问题还是很需要注意的

网友:
看来仔细是最重要了。。。。。

网友:
多谢LZ分享,不过我想问题一个,出厂的时候螺丝不也是打得好好的啊,怎么就会突然掉电呢?

网友:
Y430    G430都有这种问题....有的要换散热片/

网友(2010-08-09):
刚好碰到这机器了,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就要去问厂家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认为,没拆机也会掉,难道是工厂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