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日150开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0-07-10):
昨日收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本,发现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了。整机处于保护状态。因为我是新手,刚接触本的维修。烦请问 老师这样的故障有那些地方引起呢。?

网友:
加焊下3205看看效果

网友:
可先查查各电路中有没有短路的,一般这种现象都是有电路短路造成的,不知能不能帮到你,希望在你排除故障的时候能给我说一声,谢谢(最好能给我留言)!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

网友:
电流跑0.87A 下谢谢各位老师 故障现在修复 先是加焊3205 后换一北桥才算修好了这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