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5570不显问题

楼主(2010-07-10):
朋友的一台机器,经人修理一次过了。
现在裸板不带硬盘开机经过几个过程后最后在1.12A电流左右(不上显卡芯片时0.78A左右),键盘大小写锁定等都有反应,但就是黑屏(外接也无显),拿来时估计维修人员懒得修了,显卡芯片应该是随便放放上去的(所以当时拿来一开就保护),拿下来后查看焊盘基本正常,显卡芯片是GO7400T。重做显卡后就这么个结果。对照了下电路,发现7400T的LCD_ON没输出,LVDS部分有变化。这个跟论坛里图纸稍有些区别,图纸上是U23控制,这个机器U23空焊,旁边用了两个小MOS管控制3.3V的LCD_ON电压到屏上。测量7400T的对地阻抗约不到4欧,BGA做到应该没有问题。
   说的有点罗嗦,象这种情况除了先换显卡芯片外还有什么其他测量的手段吗?因为这几天在7300\7400等芯片严重缺货,导致有货的人价格高挺。由于没有原配的硬盘了,所以本子上的系统也没的,但自己初步估计启动运行应该基本正常吧,不显问题到底牵涉到多少方面,显卡要显示必须有几个关键点要测量,先假设这个芯片上好的前提下。多谢了

网友:
显卡芯片问遍了大多数TB商家,都没货,有货的基本上都是近200左右的价格,这么个破本换个200的芯片还不一定能好,唉!不敢试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和bios ec的smbus通讯  和北桥的地址线 数据线都必须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搞好要把帖子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