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解密

楼主(2010-07-10):
IBM R31 解密   有IBMPASS  软件  看不到密码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个不需要这么麻烦吧,你有编程器我给你发一个R31的解密资料就行了

网友:
  找个料板也可以啊 不过如果是作为学习来讲 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编程器座子不好,没有正确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R31码片资料我有,就是想试下软件为什么解不出来密码,是不是操作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580U编程器,读码片没有提示错误呀,这个与编程器座子有关吗?

网友:
是HZ空格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希望是 ,但现实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后面还有用ascii码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找到菜单,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