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白光941焊台 DIY接线图

楼主(2010-07-10):
这个前脸,样子和942差不多,塑料外壳,但是相当扎实!

后面就是产地标签,有日本产和新加坡产的分别,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假的或者仿的941

这个是原装220V的内部,新加破产的.

这个是100V的,日本产的,可以看到电路完全一样,就是变压器有点差别!

下面的图片是发热芯的接线图,目前有两种发热芯,T1的是941/940用的(下图小一点的就是T1系列),T12是942用的(下图大一点的),他们的差别就是功率和外型不一样,T12的发热芯可以用到941上,只是功率稍微减少了点,开机加热要慢点,平常使用没有太大的差别,T1的不能用到942上!喜欢DIY的朋友按找下面的图片连接就可以用了,是不是很简单呀!

特写

下面介绍制作卡片的过程:用不透光的纸片或者废卡(最好用黑色胶布粘下,确保不透光)剪成下图的样子,卡尺测量的宽度要正确,不然插不进去

按照下面的地方插进去,数码管闪烁就可以调试温度了!
》》图片显示异常 已经删除

网友:
接了两条线就能用?不是还有一个手柄的开关线和地线吗?

网友:
两条线的焊头如何测温啊?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