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的薄膜金属电容

楼主(2010-07-10):
想问一下ATX电源当中,从两电容中间的负极到主变之间经过一个金属薄膜电容,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啊?都没一脚接地的,应该不是滤波的,只是串联的,不会是起保护作用吧?
常用都是105J250V,如果用224J250V代替可以吗?或者并联两个在一起就是448J250V了,这样代换又可以吗?

网友:
从两电容中间的负极到主变之间
----------------
看几遍,没懂,能画图或放实物上来吗?

网友:
哈哈,版主大哥已经上图了,上了两个,看一下论坛的图片和附件上有什么分别,发觉没什么不同

网友:
应该可以,电流会增大了。

网友:
两电容中间点对两个主供电管,“交流”是0电位,但它的直流可不是0电位,它是100多伏,如果直接接通,岂不是直流电压通过变压器绕组加到开关管上了,那还得了。肯定这个电容是非常必要的。个人看法。

网友:
请问电流变大,对开关管或者后级的影响是怎么样呢?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有150左右的电压呀,300V的一半哈哈,
就是不明白这个电容在这到底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保护限流还是……?

网友:
此电容主要起一个平衡的作用,使二个主开关管所负担的功率相对平衡,不至于损坏。
简单点说,此电容串联于半桥变换器回路中,由二个大电容构成一个分压作用,电容器连接的点可理解为半桥变换器的中点,测量时也可以知道,此点对地的电压大约等于整流后电压的一半。因此,可以知道二个开关管的工作电压各是电源电压的一半,这样可以降低开关管的耐压要求。因为电源工作时,二个开关管是轮流开启,若因为负载,输入电压的变化,又或者电路故障致使二开关管的工作电流不相同,将会反映在此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上。通过与中点电压的叠加,使工作电流大的开关管,工作电压降低,反之工作电流小的开关管,工作电压升高,达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关于此电容器的容量,最好是按原值。因为电容器在设计时有一套计算的公式,代换的电容器容量过小易导致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不足,过大则其所起平衡作用变差,失去存在的意义。

网友(点评):
学习了,讲的深刻

网友:
这个电容是1U 250V的 不要随便改变参数

网友:
这个电容是1U 250V的 不要随便改变参数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1UF的
可惜手上原来有个,但不小心被凳砸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率比较大的电源用的这个配件型号都是大一些的。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啦。

网友:
    功率比较大的电源用的这个配件型号都是大一些的。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啦。
引用 网友C:

那功率大的配多少啊?我见很多都是1UF250V

网友:
这个电容的存在主要是利用了电容通交隔直的作用来防止变压器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偏磁,(比如中点电压不一致;主功率管导通和截止时间不一致...)防止直流分量施 加到变压器初级 , 避免单向偏磁,引起变压器饱和而烧功放管。
抑制直流偏磁有多种方法,串联电容只是其中的一种,也是成本最低和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网友:
呵呵。。。让我说。。如果把这个电容去掉。。肯定不会烧电源功率管。。。主电源根本就不会工作。。。。你们说的不错。。但是这个电容主要不是用来做这个的,。。。

网友:
这个电容的存在主要是利用了电容通交隔直的作用来防止变压器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偏磁,(比如中点电压不一致 ...
引用 网友D:

哇,高手说得很彻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