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北桥虚汗

楼主(2010-07-10):
一块865主板,北桥虚汗,上BGA焊台加焊完后能点亮一遍,接着就不跑码了,你再次上BGA加焊还能亮一下,各位高手怎么修!!!空载的时候北桥烫手,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北桥坏了?

网友:
不会是加焊北桥的时候座子受热了吧,你怎么不加焊座子试试?

网友:
CPU座子是针式的,也会开吗

网友:
北桥空焊点不沾珠子了 怎么加都没用 只有重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子是针式的  拆掉外面的壳看一下针有没有问题  针没问题的话 还要注注意一下是不是南桥虚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灯座看一下  如果还不好就重植桥

网友:
重做啊。。北桥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