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东芝笔记本的风扇改为5V长转

楼主(2010-07-10):
将东芝笔记本的风扇改为5V长转
东芝02年的笔记本,5105-S501型号.风扇不转,温度高.  开工拆下风扇,用可调电源上5V一试,转得好好的.是电路有问题,有点晕,仔细看了下电路.发现风扇的5V并接了一个TPC8103的8脚场管
从图上可知,这是一个PNP的管子,我把4脚与5脚短接起来.这个管子就
就一直截止,5V电压就会一直供给风扇,从而实现风扇长转,实战后效果很好

网友:
  mos管有接在供电端的 有接在接地一端的 不尽相同

网友:
直接把S极和D极短起来,跳过这个场管,还少了个故障点。

网友:
就是打直连了,,让这个管子不起作用了

网友:
把ds级相连了,就算这个管没用了,跟飞usb一样了,楼主这样升线了,不过也付出了检查的时间。。

网友:
这样风扇就寿命不长喽

网友:
风扇寿命吃紧啊,一直转噪音太烦人

网友:
一般显卡出问题的笔记本我们修好后就让风扇强转。。要不然过不了多久就得返修了。。
      一般都是直接飞USB供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