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程序为何不能检测到串口硬盘

楼主(2010-07-10):
今天收到个WD 80G的串口硬盘,非常怀疑这个硬盘有坏道存在,想用MHDD程序检测一下是否真的有坏道。可是运行了MHDD,就是检测不到这个串口硬盘,该程序以前检测IDE硬盘都是没有问题的。

上到基地来搜索相关MHDD检测串口硬盘的信息,查到说MHDD是可以检测串口硬盘的。有人说要在CMOS中更改一下设置,具体又不得而知。多次测试末果,不死心,继续上Google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就知道,下面我就公布相关的信息,希望已经知道的人不要说我在讲废话,相信还有很多新手不知道怎么用。

事情很简单,在DOS下,运行MHDD命令时,在MHDD加个参数:
“mhdd /enableprimary”试试(双引号内的内容),具体原因是,新版本的MHDD默认不能检测主盘。

运行进入MHDD后,按Shift+F3键,选择相应的硬盘驱动器即可。

该方法本人已经测试过,可行的。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用的是什么版本的mhdd,mhdd46对串口支持好些,

网友:
都一样的,都可以认,MHDD是要加载驱动的,同样SATA硬盘接到ATI或者NF的芯片级认不了,但加在INTEL都就可以认,最好用865/915之类测,或者将SATA改为IDE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买一块转换电路,把SATA转成IDE,把硬盘接在IDE2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买一块转换电路,把SATA转成IDE,把硬盘接在IDE2上,
MHDD有时不显示SATA硬盘,不一定是认不到,你在硬件选择窗口从一至18,一个个输入,也许有发现

网友:
楼上,我的方法是已经试过可行的,而且连转换卡都不需要购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我以为是MHDD版本的问题呢。

网友(2010-08-10):
MHDD能不能认到硬盘跟主板芯片组有关,下次再碰到就用你提供的这个参数试一下
mhdd /enableprimary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就能认到了

网友:
几个SATA口,肯定有一个能认的

网友:
都一样的,都可以认

网友:
MHDD我觉得都还好,主要是THDD才是不识别SATA的硬盘,一个都没有成功过貌似····MHDD有时候不能当时识别,但是你选择上面没有的数字键后按F2挨个试用都能够找到并且扫描的~~

网友:
有时候把硬盘接在主板SATA 1上就可以认出来,接到别的口上就不行

网友:
我上次也有 这样的问题  换个主板串口插口就OK了

网友(2010-10-02):
不用那么费劲,把SATA数据线,换个位置,就OK了

网友:
支持10楼。。。只是MHDD对主板的SATA接口支持不好。。。换个SATA接口再检就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865主板 就很多检测不到的。

网友(2010-11-04):
不错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转换卡倒是个好主意

网友:
换个SATA接口,最好编辑一下config文件,默认是不检测PRIMANY主的

网友(2010-12-10):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今天一上来,就看见楼主的文章了,太感谢了,没法给你加分了,报歉,马上试下,再次感谢,好了,在来顶

网友:
哥们,试过了,不灵的,不过把硬盘放在SATA1,OK了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下载一个windows版本的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