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彩虹C.AK69 老是造成硬盘坏道

楼主(2010-07-10):
主板是七彩虹C.AK69
已经换了5块硬盘了 SATA口3块 IDE口2块
每次还硬盘都正常 但是在使用15天--2个月硬盘就进不了了 检测硬盘有大量无法修复坏道
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硬盘

网友: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那个人回去是不是孽待电脑啊,你在换个硬盘,然后在系统里面装个冰点, 没见过这种怪事, 也觉得不可能有这种事吧?

网友A:
怎么可能 标准机箱

网友:
正常使用中的硬盘是不会有坏道 .除非受到外力伤害.楼主是不是把音箱放主机箱.边上了.

网友B:
标准的硬盘杀手,建议检查机箱下边的脚是否牢固,是否在电脑运转中发生震动,另外检测电源是否有问题,以及关注当地的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