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电源上的K2996用那管可代换

楼主(2010-07-10):
联想本电源适配器上的K2996用那管可代换,输出是DC18V---2.7---3.2A的,请那老师指导一下,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0V 10A 45W N沟。
代换的很多哦。

网友:
参数相似或相近的都可以

网友:
可以使用K2645代换.这种管子最常见.可以多备几个.修CRT开关电源也多用.

网友:
谢谢大家!用K6366换了,当时客户在,不好撤旧,打电话让同行下来换上。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我用K2645代换过没有反应,电源不工作

网友:
K2843可以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