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无法引导

楼主(2010-07-10):
开机后闪过检测内存等硬件后黑屏左上角有一个“_”的提示符(不是DOS的 “C:\_”提示符),没有任何警报声,也没有提示插入系统盘的英文提示,保持几个小时还是这样无法进入系统。
在BIOS里面光驱,硬盘都能检测到,但都不能引导.奇怪

网友:
写主引导记录,不行的话看论坛中有一篇文章介绍怎么擦写硬盘

网友:
可怜的娃,先确定硬盘型号对不对,有时候数据线出问题也这样,没问题的话,就重新分区装下系统吧,如果还不行,那你就让那硬盘退休吧,顶个年轻点的,现在干部年轻化,这硬盘也要跟上啊,它有可能太累了,就出现一两坏道了。。。

网友:
BIOS里面能检测到硬盘和光驱...离奇的是都引导不了.

网友:
重新分区就是了

网友:
先备份重要数据,然后用这个工具将磁盘清零

1.07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硬盘清零工具.rar   你说的清零要怎么操作?

网友:
网上教程大把的是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属于没有引导成功,先把光驱和硬盘从主板一端拔掉看看会不会提示没有检测到硬盘的提示,有的话,就排除数据线和设备的故障。没有的话就查是不是主板引导问题。回答的不好,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2013-03-10):
晕,竟然下载不了,,,,求教啊,大家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要怎么样才能下载啊,我的积分怎么是负分?

网友(2016-05-09):
碰到这种问题不用考虑装过系统再说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