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集成显卡AKITA 雷p后不认光驱一列

楼主(2010-07-10):
HP DV2000集成显卡AKITA
故障现象:雷P后,进系统慢,LOGO停留时间长大约5分钟,键盘不灵敏
分析:雷P后机器黑屏后自动关机,可能导致SB打坏,
检修:拆开机器发现不接光驱能正常又能快速的进系统,说明有可能故障就出在光驱电路上
先测量光驱到SB的数据线,阻值都为510欧,说明SB到光驱插座的线路正常。

查3.3V 5V电压也正常。这个时候糊涂了,直接干掉了SB,还是一样的现象,刷了BIOS,还是和原来一样。后来仔细的分析,看图纸的CDROM1插座的第5脚位RSTDRV#信号,

也就是光驱的复位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光驱得不到复位信号,也是不认光驱的,通电测RSTDRV#发现一直都为3.3V,看图纸一直跑到U41的11脚,发现还是为3.3V,更换U41后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够坚强,终于找出原因,不过路走的有点多

网友:
昨天晚上修到3点,今天早上7点多继续战斗到了下午4点多终于搞定

网友:
第一步都 不检测教训 吧

网友:
开机后软启看光驱灯有没有亮就知道有没有复位了啊,不先做检测,让你浪费了这么久。不过下次你就不会记不住了

网友:
是呀。第一步就查供电。第二步就查复位。怎么跳了呢

网友:
好象打过电话问过我,不过总的来说还得自己捣腾。问我我也说不出所以然

网友:
雷P 怎么没打坏网卡,,, U41是怎么坏的,,

网友:
文章很短,修的过程很长,有时修出来了看的人觉得很简单,但并不简单

网友(2010-10-04):
楼主。请问下这个复位信号多少才是正常的

网友:
我看了下图纸。是不是5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