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不亮

楼主(2010-07-10):
一看HP V3000肯定会说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后电流一溜烟跑到1.28A,就是不亮机,重新做显卡还是,问题不在显卡,插上电源自动开机,0.49-1.28A,就是不亮机,请各位大虾指教!
显卡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拆了显卡看看电流多少,又诊断卡么,接上卡看看跑多少了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啦,你换个新的上去保证会好的。看那电流就知道是到了显卡那,不过去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通电电流就是0.6几,电流也不变,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对啊换个新的显卡看看

网友:
接外显试下有时候信号没到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