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一台飞利浦15寸液晶,刚拿到手客户说是白屏,上电后显示正常,拷机过程中偶尔会出现条文,但是很快就好了,大概过了1个小时后图像渐渐发白,最后白屏。现在上电一秒左右能看到图像,然后就渐渐白屏,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是连接屏上的电路板坏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如果还不好的话,那就查灯管问题吧,像这要死不死的要花时间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哪个电容失容了~!
所有的电容我都拆下来单独测量过了,没有失容的啊。
刚才量了下屏电压,是5V的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看一下屏线再接个通用高压板看下那的问题如果是屏板上的问题可以采用加热法方法就是用烙铁接近怀疑的零件那个受热后出现白屏直接的

网友:
要先换个通用驱动板先点一下屏,确定是板还是屏问题再下一步。

网友:
明天去找根通用的屏线,这个屏口是80P的,这种屏线哪里找哦,屏型号LG.PHILIPS LM151X3(C3)

网友:
是奇美屏吧   估计是屏电路板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白屏与高压电路 灯管  没有半点关系

网友:
屏线如果接触良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屏,到现在还没修好,期待楼主能早日找到故障

网友:
昨晚准备不搞,把所有东西都复原的时候想上电看看好没好,上电后听到有异响,感觉就像电感还是电容那种吱吱的声音,一会就没了,现在屏又好的了,问题奇怪了,觉得还是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 屏线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9楼看法!
说白屏故障要查灯管的人要扣分

重点查一下逻辑板上栅极电压,如果几种供电正常,换驱动芯片试下!

网友:
像这种问题,电源板也有可能,好好检测,

网友:
14,15楼说的对,刚才给屏上电,听到明显的吱吱声,屏幕有显示,但是又一条条的波纹,听到声音是从电源板那里发出来的,但是具体的不知道是哪个原件发出来的,不知道会不会是400V的滤波电容问题?但是我单独下下来测量过,没有失容的情况啊,有点迷茫了。

网友:
屏 线    电路板    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好迷茫的,故障出现时,你查下屏供电VCC及栅极电压不就都清楚了吗?

网友:
我是个新手,不是专业维修的,都是朋友的显示器有问题,不想花钱就拿来练练手咯,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包涵下,你说的那个供电VCC及栅极电压说实话我搞不清楚怎样测量,请不要见笑。

网友:
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