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VGA不好用DVI好用不知道那里问题

楼主(2010-07-10):
最近碰到好多都是VGA不能用 DVI能用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不知道那位高手碰到过修好过 请多多指教

网友:
DAC部分出错了,我发过此图纸的,你收收我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搜索你的回复啊
不会搜索

网友:
就搞乐天的关键词就行

网友:
我再发一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怎么修啊这样的  修好过吗 我遇到不少 了  就是都没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GPU或飞线,没有其它办法,有些G84可以加焊好,有些G73或者G86 G92 GT220就得换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一般7300怎么飞线 飞那几根啊 这个我没飞过 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R G B HS VS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图纸吗 我不知道那个是RGB HS VS  能再说的细一点吗 或有个图子 我参考一下

网友:
R GB HS VS 在那个位子能给个图子吗上面带标的 没图子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 GB HS VS 在那个位子能给个图子吗上面带标的 没图子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的图子有吗 在帮我发一个被 麻烦你了乐天

网友:
上面的是VGA转DVI
自己多看看贴,有不懂的贴子再拿出来举个例子,这样才好给你解释嘛

网友:
74电路上坏得较多吧..还有74周边的电路..测试一下一般能修出来

网友:
电路中的电阻或双二极管如果不正常也会出现此故障的,不过楼主的现像描述应该就是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