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400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7-10):
HP NC4000 现象:不插内存跑码卡跑P1P0 ,插内存跑P1P0 而且机器电流会从0到0.5这样子,之后又掉到0 又自动到0.5。不上内存就不会掉一直停在0.5 A 。北桥ATI 350的换过,排阻测过,内存换过,都不行,听说机器挑内存,换了好多都不行,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谢谢,帮忙分析一下。在线等
问题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芯片和系统供电芯片是否虚焊或测一下周围的元件

网友:
焊时钟了也不行啊,LM2729也换过了。

网友:
周围的元件电阻电容阻值你查了么看有没有掉件能开机么

网友:
不插内存都可以跑码了,

网友:
我曾经修过NC6400这个系列的板子 他的内存到北桥的排阻虚焊 会出现检测内存掉电的现象! 楼主不妨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