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41无3V,5V 没有搞懂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MAX1631  21,22,23脚电压正常。 7,28脚只有1V   没有REF。之前PMH-4 的73脚EXTPWR 为高电平,更换了D9后,此脚正常。PMH-4也输出了VCC5M_ON到R866。  待机电流0.02A。 把MAX1631的 7,28脚飞个3V,REF,还是没有,电流一样。没有搞懂,D9穿了导致EXTPWR为高电平,PMH-4怎么也会输出VCC5M_ON。还有什么原因会影响到1631的REF没有呢?请教!

网友:
没有3V 5V的时候 待机电流0.02A 是不是有点高哦

网友:
维修中更换了  MAX1631 , TB62501, PMH_4和D9

网友:
LZ应该是7,28脚是待机电压开关吧?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查28脚的3。3V开关高电平为什么没有出来。

网友:
不好意思   是7,  28脚

网友:
REF的外接电容查过没有

网友:
看看电路图,查查与ref相关的原件。。

网友:
把3V 5vf二个大的虑波电容换了

网友:
  查线路图!修吧

网友:
象楼上说的把REF脚的电容去了看电压出来没有
下个图对着看下

网友:
没有三五伏的情况下你的电流有0.02,就不对,应该是你的TB62501没换好

网友:
先修出来REF 要不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
REF的两个电容取了 一样   也换了      3V 5v 的两个大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12V的那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