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ASUS A8JC识别不到网卡的故障机器

楼主(2010-07-10):
机器送修的时候心想正在琢磨着是不是在BIOS里面关闭掉了?

回到工作台上,加电进入到系统之后,的确是找不到网卡这个硬件设备。

进入到BIOS里面看到网卡是没有禁止的。看来要拆机维修了。

(拆机中。。。。。。)

拆开机器,在网卡周围,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发现一颗电容表面有糊的痕迹。

直接用二极管打其阻值,阻值为零。

看来电容是短路了。

去掉电容之后,阻值上到3XX多欧姆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机都没有来测试就将机器装好了。

装好后开机再次进入到系统中。。。

桌面出来了,出现了一个找到硬件设备的地方,但失望的是不是网卡,是PCI桥之类的信息。这个信息出现

后就没了。打开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找到网卡。看来?我太自信了。

(再一次拆机中。。。。。。)

去掉C壳之后,简单的接好屏,进入系统中。

这时候测试开始电容会方的电压。发现电压只有0.72V,这个电压是不正确的了。

关闭电脑,断开电源,跑线路发现这一点往回找是一颗三极管。三极管通过B极的控制下,将E极的3.3V调

到0.72V(实测数据,查图纸,上面显示应该是2.5V)。有控制电压存在,看来这个管子损坏的可能性比较

大。(型号:2SB772PT),找来料板,直接更换掉它之后再次加电测试,电压上升到2.1V左右。

此时,系统找到了网卡的硬件信息。从官方网站上面下载正确的网卡驱动打上之后,插网线测试正常。

。。。。。。。。。。。。。。。。。。。。。。。。。。。。。。。。。。。

同时,机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喇叭播放声音的时候有窜音,像是一个冷得发抖的人唱歌一样,怪里怪气的。

看来也是驱动的问题了。再次从华硕官方网上面DOWNLOAD声卡驱运打上后,声音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