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VCC3SW 被拉低

楼主(2010-07-10):
IBM R50E TB62501产生的VCC3SW 被拉低,取下PMH4 就正常3.3V了.PMH4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测了没有短路的,会是哪问题呢

网友:
VCC3SW到PMH4上的每个点量量应该是哪个点断线了
以前我就修到过

网友:
pmh4 的附近小件查查 可能外围的问题

网友:
IBM的设计也真是牛啊,确实是有一条断线的,有三个孔霉掉了.多谢啊兄弟

网友:
呵呵。谢谢。论坛就是在家多多交流一下各自的思路。的负出才有收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