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无声音

楼主(2010-07-10):
此机器之前是装不了系统,做了南桥后OK,后来发现无声音,驱动也装好了还是无声音,喇叭的图表也出来了,就是无声音,用示波器量功放输入输出信号只有电平无信号,是不是不放歌回没有波形啊?放了歌也是一样,无波形。用万用表划输入信号没听到有任何声音,换了功放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南桥的问题还是网卡的问题,按理说能抓到声卡应该跟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显卡把    可能是做南桥时,没把包好

网友:
显卡怎么 会引起没声音呢,不明白

网友:
楼主应该看下L100的架构,应该是重点查声卡,功放和南桥这几方面那,看下耦合电容啥的有坏的没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