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7VT600-RZ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这块不上内存,所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一上内存条就PCI时钟没了,CPU主时钟拉低,内存三对时钟都是一个为0,另一个加倍变成了2.7V左右。
主时钟芯片换过,后来考虑不上内存没问题,一上有问题,大概是北桥或者是内存槽存在短路的,或者U座的问题就没把内存专用时钟换,型号是

不知道有没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开机保存不了BIOS,能启动,不可装系统,但用同样是VIA芯片的主板装好放过来用,一切正常。
请指教……

网友:
时钟是正常的,看一下BIOS是否正常,不行杀南桥

AMD462的CPU也会出现此问题的

网友:
恩!是呀!在不行就刷下BIOA试下。 至于乐天师傅那上面那么多脚的定意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U,内存都换过的,跟U关系不大
BIOS早已刷了最新版
南桥和北桥我用方形东西大力压过无果

网友:
U,内存都换过的,跟U关系不大
BIOS早已刷了最新版
南桥和北桥我用方形东西大力压过无果
引用 网友A:

要是BIOS的问题早解决了哈哈

网友:
时钟是正常的,看一下BIOS是否正常,不行杀南桥

AMD462的CPU也会出现此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叫我杀SB呢?内存控制器一般在U或者NB,U换过无关,那应该是NB才对吧?

网友:
时钟是正常的,看一下BIOS是否正常,不行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