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IBM X60开机缓慢故障

楼主(2010-07-10):
我们经理一位同学送一台IBM X60机器维修。

故障现象为开机十分缓慢,基本上在开机LOGO处要停留好几分钟。

按F1键好不容易进入到BIOS之后,发现硬盘都能够正确的识别。

取掉硬盘外接U盘来引导系统,系统反应十分快,和正常的是一样的了。

开始以为是供电的问题。找来一个SATA延长线外接硬盘。并且硬盘单独取电,故障依旧,看来故障在硬盘

信号部分了。

通过查图纸。得到一组信号是通过一电容后直接进入到南桥,看来南桥的故障率很高了。

直接更换一颗好的GBM南桥做上后。机器测试正常。

网友:
是啊 我今天也遇到台  T  43   开机很慢   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开机很慢南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修好过好多了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电脑反应慢我都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呢,原来南桥也会引起呀,不过楼主你说的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呀?可以解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