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器屏暗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0):
一台IBM机器,具体型号不清楚,开机亮一下然后屏暗。朋友告诉我换了两根高压条了,还是屏暗。测屏线没有断线,开机测主板屏线接口,屏上3.3V,高压条上16V供电,3.3V开关控制信号,亮度控制信号3.3V均输出正常。所以我觉得还是高压条的问题。(之前换的高压条可能接口不对或本身就有问题。)没有相同的高压条,只能用通用条改了。由于IBM机器屏线比较特殊扁平塑料的那种,不好焊接。所以将原高压条上的插头焊下,插到屏线上去。插头上找到供电脚,开关脚,亮度控制脚,连线到通用高压条上相应位置。检查无误,通电试机,显示正常,没有屏暗现象发生。

网友:
好办法。以后又多了条思路

网友:
恩!很清晰易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查那么多供电

网友:
换了2根高压条都不行,为什么不怀疑是灯管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改也可以解新决,16V到高压,开关信号到的话应该可以亮屏,疑开关信号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 从接口出来直接连接保险的那个引脚就是 供电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呀~!搞维修的不知道什么是供电??????????

网友:
呵呵。不过没图纸就不好办了

网友:
我昬!改高压还要图纸《

网友:
回复 淮安笔记本维修 的帖子单独用自制的灯管测试工具测试过,灯管没问题。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说,3根高压条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