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0-07-10):
943NW的液晶屏.开机液晶屏有花屏.用通用板试了确定是液晶屏的问题.
开机过后不久.发现屏显电路板非常的烫手.原以为是灯管发热.拆开后发现如图一个6R8的电感发烫.旁边的一个IC也一样发烫.测得有5伏的供电.电感上的四个脚也有4.8左右的电压.怀疑是前面的D1二极管损不良.把它架空后.再加电不烫了.但是不能显示.我想这个IC必须要5V 的供电才可能工作.遂从电感飞线到图中IC的供电脚.再加电就是不显示.连背光都不开启.现在没辙了.这里面发烫.是不是这个电感本身就已经坏了呢?但是测得电压好像都正常.唯一不对的这个二极管.没拆下来的时候一边5伏也就是接电感的一端.而另一端跟IC连接..电压却是12伏.图中没有标明极向.所以不好判断哪边是输入和输出端.这个就另人纳闷。现在问题在这里徘徊。到底是IC本身已经烧坏发烫还还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发烫呢。搞了半天还没头绪,只有求助大家了.

网友:
怎么上传导图片失败呢?

网友:
楼主,没图我们很难帮你分析的  建议先用万能板点屏再确定故障

网友:
上传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估计ITO有问题   先查查升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ITO是什么意思?

网友:
修液晶难度真的很大,搞不好还不了原跟顾客不好交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显电路板到屏的软排线上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