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的WSD81,请教各位师傅,如何把温度解锁?

楼主(2010-07-10):
在网上淘了个WSD81,上电后一直显示390度,手柄可以加热,就是不能调整温度,不是按键的问题,按一次闪烁8次后,始终显示390度,请指教不用编程器如何把温度解锁?

网友:
什么东西呀,还得解锁,好用吗

网友:
没听说过工具还有锁的。

网友:
过手几台81没发现有锁。

网友:
谢谢!重新刷单片机我还得买编程器,所以问问各位师傅,能不能利用面板按键把温度解锁!

网友:
自己一直在用81,调温度就是直接按上下就可以了/

网友:
您的这台温度没有锁定,所以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重发WSD81单片机程序。

网友:
重发WSD81单片机程序。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cqcdp老兄,可是我还有个问题,怎么能把rar的文件转换成hex文件,我买的编程器是几十元钱的便宜货,只能读hex文件,再次感谢您!

网友:
解压后得到的文件是BIN格式,是编程器备份出来的文件,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就行了,有一点要注意,这个程序里面包含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单片机程序,一部分是EEPROM。有些问题只写入EEPROM部分就行了,如果还不行就两部分一起写入。备份的这个程序我是测试过的。没有一点问题。目前还在使用。

网友:
好的,明天我试试!

网友:
WSD81主板上有ISP接口,但我的编程器测试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拆下芯片来刷的。

网友:
我买的编程器是几十元钱的便宜货,试了一下,用ICSP5根线直接连接到电路板上PIC16F873的相应脚,不用拆下芯片,就可以读出程序,不过EEPROM里的程序保存后,再读出时全部是空位FF,也就是说EEPROM里的程序不能保存,还有就是用您发的程序读不出来,这个编程器只认HEX文件!

网友:
在这里谢谢cqcdp,树叉版主和老四兄,我今天找了个正常使用的WSD81,读出数据后,不保存直接连上我的WSD81的芯片写入后,已正常使用!

网友: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用哪种编程器实现的,具体步骤怎样,这样可以帮助一下别人。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ISP才方便,要是取芯片下来刷,那个转接座难找。

网友:
好的!树叉版主!就把我的具体操作步骤说一下,编程器是从淘宝上买的,没有型号,只写着PIC编程器、PIC烧写器。
先把编程器的驱动装上,然后把编程器的ICSP连接到需要读出正常程序的WSD81里的PIC16F873相应脚,不用拆下873芯片,直接在电路板上连接相应脚即可读出程序。ICSP的5根线具体连接如下:
1.把编程器上的ICSP的VPP脚用导线连到PIC16F873-04/SO的1脚。
2.把编程器上的ICSP的DATA脚用导线连到PIC16F873-04/SO的28脚。
3.把编程器上的ICSP的CLK脚用导线连到PIC16F873-04/SO的27脚。
4.把编程器上的ICSP的VDD脚用导线连到PIC16F873-04/SO的20脚。
5.把编程器上的ICSP的VSS脚用导线连到PIC16F873-04/SO的19脚。
7.把编程器通过USB插头连接到电脑,打开编程器软件,选择通讯端口,选择ICSP模式再选择16F873后点读出,即可得到需要的程序,这时焊下873引脚的引线,再把编程器ICSP的5根引线分别焊入待写入程序的WSD81电路板上的873芯片相应脚后,再点击编程器软件上的编程,这时程序写入完成,焊下连接线,回装焊台插上手柄上电就OK了!如有写的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cqcdp老兄,你的 WSD81-826-OK.rar附件我怎么一直下不下来咧?
每次都下成了forum.php这么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得问问版主,呵呵。
本帖补发的也不行?

网友:
cqcdp老兄,你的 WSD81-826-OK.rar附件我怎么一直下不下来咧?
每次都下成了forum.php这么个东西~
引用 网友B:

下载是没问题的,你不要用迅雷下,用另存为。

网友:
近段时间的确有一批WSD81是锁定温度的,我弄到几台主机都刷了程序才用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你的详细步骤。
对了,可以把你上次在好的WSD81读出的数据上传一下吧。

网友:
回老四兄!我买的编程器是几十元钱的便宜货,只能保存ROM里的程序,EEPROM里的程序不能保存,所以读出的数据重写后没用,就没有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