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 a470悲剧了 都是高压放电惹的祸

楼主(2010-07-10):
本来已经把断裂的快门线换好了 试机也正常了 准备装外壳的时候 取下电池 然后为了安全 对电容放下电 悲剧就在放电时发生了 我是用的烙铁放电 一不小心 两个放电用的铁夹子 碰到了一起  砰的一声后 再开机什么反映都没有了  大家帮帮忙呀 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呢 ???

网友:
看看高压电容等是否有短路。

网友:
高压电容没问题  闪光板上的问题会引起 开机完全没反映吗? 现在担心会不会烧到了主板

网友:
离放电点最近的两个ic一个是p4002 一个是  T1 7B  没找到这两个ic的pdf  如何判断这两个ic的好坏?如果击穿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
以为这回玩完了 没法只好从头查起 结果发现经过这个红圈内的零件后电压消失 短接之后 开机有反映了 看来还有希望  只是我不知道这个零件是什么 可以短接吗?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p4002好像是MOS管

网友:
两边没有明显的正负标识,就是保险2.3A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一个2。3A的保险,看来楼上的理论知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们论坛还是有温度得腮

网友:
高压电容直接放电 会引起电源部分的保险烧掉 感觉好奇怪哟

网友:
还能引起主芯片烧毁,信不信由你。

网友:
这个相机睥晶振是多少的, 开机 看看起振没的

网友:
保险都烧了,不能开机了,要更换保险后才能作下一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红圈中圈着的不是2.3A保险吗?

另,我在13楼中语气过重了,太自大了,在此说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