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IOS问题

楼主(2010-07-10):
本人手上一张七彩虹C.N520E Ver1.4 主板,主板上有两个BIOS 此主板不支持800的内存条,本人要升级BIOS。。不知道应该写那个。

网友:
晕,先写主的那个,成功后再备份到辅助BIOS就OK

网友:
我还第一次看耶,怎么有两个BIOS呢?那个是主的哪个是次的呀?知道的请和我留言            非常感谢……………………

网友:
先备再两个都写不就行了。管它那个是主的。

网友:
能点亮就用软件直接刷,如果不量刷一个就可以了,令一个拿掉都没事

网友:
有编程器爱怎么刷就怎么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BIOS座旁边的标识  一般都有标那个是主那个是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从,板子上一般都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