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片华硕cpu电源管严重发热的

楼主(2010-07-10):
华硕p5g01的主板,刚拿来发现不跑码,无复位信号。cpu电源管发烫,拆下来上假负载核心电压只有1.4V复位有0.4V。检查电源上下管均没有短路,测量北桥没有短路,目测电容没有起泡的,就基本排除器件短路引起电流大的故障,再检查电源管理adp3180工作CVV正常,各脚无短路。找同型号代换开机复位灯亮了,哈哈再量核心电压1.72  复位1.7   上U跑码了OK

网友:
看是看懂了,就是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么多脚的定义,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看懂,怎么才知道它哪跟脚是做什么的?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华硕主板核心供电易坏,ADP系列芯片有点怪,有时两块同样的板子,对换下电源芯片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
    有些故障难修死了·
  lz··幸福啊·

网友:
”cpu电源管发烫,拆下来上假负载核心电压只有1.4V   “ 电源管拆下来还有核心供电吗?

网友:
是啊  怎么拆下来还有VCORE?还没看明白

网友:
ADP是虚焊的多  拆下来  在按上有的就会好  ADP高温会损坏  拆的时候小心

网友:
华硕的板ADP芯片损坏的的确很多,成通病了,都不知道华硕图它什么好,难道图它便宜?

网友:
LZ应该只拆了一个吧,板上每一组供电的上下管都有2只场管并联,拆掉一个也没事

网友:
楼主的这段我看半天不懂?能否解释?检查电源上下管均没有短路,测量北桥没有短路,目测电容没有起泡的,就基本排除器件短路引起电流大的故障,再检查电源管理adp3180工作CVV正常,各脚无短路。找同型号代换开机复位灯亮了,哈哈再量核心电压1.72  复位1.7   上U跑码了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是我学的太少看不懂还是咋的看了一头雾水

网友:
真是一头雾水,是怎么判断那相ADP坏的?

网友:
他是直接用替换的方法的,没看他测量ADP没短路吗?

网友:
看LZ的图,上下管应该是上了散热片的,如果上得有请教LZ如何把散热片拿下来的,谢谢

网友:
华硕的主板坏这个片子的很多

网友:
是P5GD1,915板子,我也修过,就是3180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