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7-10):
双敏主板,在装系统的时候,GHOST完了之后,解压不出来,自动重启到C1不动,断电放下电就好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问下主板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英伟达的话桥和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GHOST如果装不了的话,试一下正式版XP装一下,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CPU,光盘都换过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实在不行NB和SB都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