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奇怪故障触发掉电!!

楼主(2010-07-11):
机型:联想E43L
故障:触发掉电
待机3VPCU、 5VPCU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到0。05就掉电了,3VPCU、 5VPCU电压都还在,我查了后级供电电路都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哪位兄弟修到过此问题。。。麻烦给条思路,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CPU供电焊过了。。。也不行。。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后续电压不能出来 看看南桥是否发出slp信号

网友:
跟我修的一台,差不多。应该是电压都还没有出来,就被拉低,断电保护了,能再开机吗。如果能就说明不是保护了,只是缺电压而已,看I/O的输出的SUS-ON信号有没有,把这个脚给撬起来,看有没有3。3V的电压,否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回答上面的。 现在EC在通电瞬间通输出SUS-ON 、MINON信号一下,然后就悼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联想的是这样,加焊了CPUIC也 是一样,昨天订了IC今天还没有到,一会换上去看行不行。我觉得也是CPUIC不正常

网友:
你哪台机子故障跟我的一样?   我觉得CPU供电没问题。。。可能问题在南桥。。。EC这边。。

网友:
开机的时候去测测南桥的晶振看看,有些机器会启动

网友:
除了三五伏的电压,你其他的电压没有吗?

网友:
每个电压都有的,虽然机子悼电时间很短,,但是瞬间测各组输出电压又是有的。。。
想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掉电和南桥没有关系  电压出来了就要看信号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lz修好了吗
你换了cpu IC了没有?

网友:
机器有没有进过水看看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开机瞬间其他电压起来了没

网友:
可能有些电压转换后没有而掉电吧!慢慢查一下啊!

网友:
这机器 一般坏 都是进液造成的问题居多,故障点多为南桥附近。建议楼主,摘了南桥测试线路没问题后,换南桥  桥是HBM的桥

网友:
好的,,我订了个南桥,换来试下,,,
我觉得南桥EC可能性大得多,。CPU供电哪边还没考虑。
因为电流有时候只能到0。06就悼了,

网友:
先换EC,再换南桥吧,从简单的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