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 USB口同时插鼠标和U盘就死机

楼主(2010-07-11):
一台东芝L200的机子 USB口同时插鼠标和U盘就死机 拆机后发现给USB口供电的6脚IC烧糊了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 ,在这电路中具体起什么作用。我直接飞个5V电压给他可以吗
U盘

网友:
可以飞线

网友:
六角芯片的左边三个点有一个是5V的记得.直接扯过去OKK

网友:
直接飞线 没事的

网友:
直接飞线可以用的,

网友:
直接飞个5V给它就可以了

网友:
要把坏的那个场馆拆掉后再飞线

网友:
那个不用要了!

网友:
可以飞个5B电压过去就可以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有一只脚是5V 另外4只脚是一起的 可以直接飞线或者找个这样的管子也行 很好找的 T4系列板子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