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格式化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0-07-11):
U盘格式化打不开 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方法吗?我在贵论坛看到用一个工具,可那工具我下载了是E文版的,有没有汉化的 或者别的简单实用的方法呢?
谢谢

网友:
更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试一下

网友:
哪位大哥直接给一个下载地址啊。。。。数码之家我没账号。

在线跪求。。。。。。。

网友:
下载个USBOOT试下看。

网友:
先找个U盘主控芯片识别工具,根据识别到的主控型号找个量化工具,量化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U盘坏了,把U盘放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用量产软件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我是电脑菜鸟啊,上面说的方法真不会呢。。。
我是百度搜索U盘提示格式化的处理方法 来的这个论坛。哪位i好心的哥哥教一下具体步骤呢。
我的QQ号是:565372271     谁教教我吧 不甚感激。。。

网友:
要不要数据啊

如果要就先不要格式化

他提示格式化你就格式化呗

网友:
当然要数据呢。。。楼上大哥帮帮我吧

网友:
是中毒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吧。如果是坏了好像就提示要格式化,而且格了也没有用,要不就提示打不开

网友:
晕。。。。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呢
难道真要格调我U盘里的资料吗。。。
出个通俗的主意给菜鸟吧

网友:
我看一般是U盘 里面电路有问题。建意拆开看一下

网友:
现在翻译软件那么多    百度工具条   金山快译  都可以解决

网友:
都说量产,量产不好UU就坏了啊

网友:
量产烧U盘的原因是量产软件用错了,先要用芯片精灵测一下你U盘的主控是什么的,然后再找相应的量产软件量产,量产期间不能断电,最好量产时关闭所有其他在使用中的程序和杀软,只保留量产程序,这样就不会烧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