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m2n68-am se 怪现象

楼主(2010-07-11):
今天客户拿来台主机,说是雷打坏的。接上电源按开机键没反映,就换了个电源,电源插上风扇就会转,是那种转的很慢的。测试卡无反映。然后就点主板开机按钮,风扇就转的很快了(正常的那种)。电脑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板子是AUSU m2n68-am se,主板没有烧坏的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bios已经放过电了,板上灰尘也已经清理了)

网友:
法规和报告会更好个

网友:
查3VSB是否不正常,换网卡IC,换IO或桥

网友:
网卡十有八九都挂了,为了安全起见,把网卡给拆了吧!还有些也很奇怪的,网卡没打坏反而把IC跟三极管给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