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 独立显卡BIOS 麻烦同行了

楼主(2010-07-11):
6930p 独立显卡BIOS 麻烦同行了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给机器pN和sn 我帮你

网友(2020-04-24):
我遇到这个机子了,扣COMS电池可以亮机,放一夜后不亮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外接内屏都不显,加焊显卡无用,再扣电池又可以亮机,亮机后怎么开怎么关都正常,放一夜就不行,是不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