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0-07-11):
回自己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6234-1-1.html 结果回帖要被审核 只好另开一贴了
高压电容直接放电后a470 相机不开机 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发现 电压经过这个零件后消失了 短路这个零件 开机屏幕亮
红圈内标注着2.3的字样的元件  是什么元件 可以短接使用吗?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估计可以直接短路使用

网友:
楼上错了,不是电感,这是一个2。3A的保险。当然,短接也可以用,就是再次出问题的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

网友:
按你们那么讲它是保险的话那可能还有别的元件坏了,不过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是保险,故障在别处,仔细查查短接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网友:
保险管,要求高的话,可以买个2.5A的玻璃管保险,打破后把里面的保险丝拿出来焊上。要求不高就直接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