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

楼主(2010-07-11):
           现在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能勉强搞定。就是对驱动板有点模糊。不知道驱动板要是坏了,该怎么维修。   现在有显示器没有开启信号,修了半天也没修好,请大家给点思路。
              不胜感激

post_deleted

网友:
先测量下驱动板上的5v电压过去没有?按键上的3v电压有了没有?这是最表面的.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现在的驱动板型号非常多,屏型号也非常多,造成同一种屏,驱动方案不同,也不能直接代换。
修AD板最主要的还是查电压,比如MCU工作三要素,SCALER的供电等。
从维修经验看,还是程序比较难搞定,有时,即使你有工具,有驱动板,没有程序也等于白搭。

网友:
别的都正常,就是开启信号不正常,不接电源板是3.31。接了 之后就成了2.1V,点不亮,
  最主要的是他这个驱动板是俩跟屏线的,我这没有,改不了,要不早换了。接到5V上能亮 就是关机白屏。貌似交不了差。     大家继续说说,给点思路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开启信号是指高压板的ON OFF信号吗?
不接电源板,你的电压从哪来?
供电是3.3V还是5V?
关机白屏是AD板到高压板上的ON OFF控制通路异常。

网友:
我的意思是驱动板接上5V 和12V,驱动板返回3.3。不接高压板开启信号的时候,是3.3。接上之后就成了2.1。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跑了半天电路,跑跑就没了,不会修

网友:
关机白屏是我把开启接到了电源板发出的5V上

网友:
这种问题好解决,就是查个开启信号电压,先找到屏上供电5V电压(屏供电待机时候没有电压,按下开关键才有),断开高压和驱动板的开启信号,高压直接飞线到屏供电上就OK了,开启信号只受高低电平的管理

网友:
说错了,是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飞线到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屏板上?不会烧屏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做为应急检测是可以的,这样可方便确定楼主所说的故障点。
但从原理上看,屏供电与背光供电有严格的时序控制(具体的可参阅相关书籍),否则,很可能造成液晶屏永久性损坏 。

对本例而言,如果ON OFF信号的负载是普通三极管,那么3.3V降到2.1V应该算正常范围,如果是场效应管,则ON OFF信号异常。
不过,关键是ON OFF信号是否有高低电平的变化,以高电平开机为例:
关机时:ON OFF为低电平(小于0.7V)
开机时:ON OFF为高电平(接近AD板的VCC)

网友(点评):
老大的观念很清楚喔,是一个硬底子的,跟你学习

网友(点评):
老大的观念很清楚喔,是一个硬底子的,跟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确定那个角就是开启。开的时候有3.3    待机的时候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信号的时候
  这个开启是3级管开启的。一脚接地,一脚接电阻,在到一个3级管到别的脚,还有一个脚是接一个排阻到主芯片吧 ,接高压板的时候就成了2.1。 点不亮扥管了,

网友:
你说的是有点道理,可我们做维修的,只要能把客户电脑故障排除,就算完成任务了,可你说的有点严重了,一个开启信号哪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只是信号线而已,几乎不占用屏供电

网友(点评):
我还是老话,大大的维修都不用保固的嘛?我是觉得维修还是遵守正常的方式比较好,要从平阶电压最好还是接一个现流电阻比较好,不过我还是不赞成如此维修

网友:
绝对安全,屡试不爽,你可以去查查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那谢谢各位了, 。  我试试吧 ,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现在有显示器没有开启信号
你求助的是没有ON OFF信号 ,现在看来,显然这个信号是正常的,所以,不叫“没有开启信号 ”。
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  这种故障就不用多说了吧。

回14楼:不是我说的有点严重,是你说的太简单了。
这个问题跟主题无关,不讨论了,自己找专业的书籍看下或开个专帖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拜托,我已经强调高压板没有问题的,灯管也没有问题。我用别的驱动板试过都能点亮。
          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普通NPN三极管的饱和电压是0.7V,ON OFF电压一般经一个限流电阻加到这个三极管的B极,即使是2.1V的电压加到这个三极管也足以使之导通,你顺着这个电路查就是了。

既然高压板、灯管都没问题,那么是AD板有问题,现在AD板有ON OFF电压过来,说明AD板基本正常。
那么,你自己分析一下,都没问题,怎么理解?

网友:
一般很少修吧~~直接换个.22元就够了
引用 网友C:

哥哥你的板在那买的那么便宜啊,我都是27不带头-28带-45带高清,你在那买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会更贵喔,双输出的,我想要40元以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