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电源绿线只有2.5V

楼主(2010-07-11):
一块杂牌电源绿线不接地只有2.5V   紫线5V正常   绿线怎么可以变回5V?

网友:
有什么故障直接说,绿线为什么一定是5v?

网友:
对啊,路线不一定都是5V

网友:
呵呵,电压低点,只要可以正常触发就没有问题,楼主的电源是不能启动吗?

网友:
是单芯片还是494+339。都不说明白很难帮到你

网友:
先测量494第14脚的基准输出是否正常。绿线电压多半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