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20 显卡

楼主(2010-07-11):
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dell d620 显卡虚汗,加焊后用了半个月,重新置珠后风扇改长转,加铜片,但也只用了一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此机器用什么型号加强版的芯片,效果怎么样?谢谢大家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10版的,在我手上是没遇到返修的。半年多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笔记本,用不了多久又虚汗了,期待中...................

网友:
换桥,重作。加焊一下 应该好 了

网友:
我们这用631替换的!效果很明显哦!返修不到2%,就算返修重置就是了,

网友:
用G86改良版,可以互换

网友:
用上基本上不会返修

网友:
你这必须要换,根本就不是虚汗的问题

网友:
这种换下的芯片能给我一片吗?我这一块板不敢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现在这显卡芯片缺货,就让我试下,谢谢了。我的QQ:5634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