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开机。。

楼主(2010-07-11):
大家好。好久不来 这里呢。。问下前辈门一个小小问题。。
今天我收到一个HP DV3000
笔记本
维修。本子都正常。但是问题是 开机得按2下。。
第一下按开机时机器不亮指示灯什么都正常关了在按 就亮。所以要按2次机器在正常。
是不是板子里的开机芯片啊。。。请大家 帮帮忙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先把开关键放下电试试。

网友:
你查哈开机电路有异常没有 ,

网友:
AMD的吗,北桥面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蛮新鲜,没见过,V3000的板子除了显卡的问题外,其它都会还好吧,·是不是你的机子开关键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