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网卡芯片开机时就开始升温,插网线 没反应不能上网,系统中能认到网卡

楼主(2010-07-11):
DELL A840  网卡芯片(RTL 8102EL )    开机时候网卡芯片就开始升温,进系统的时候不能摸了,能烫死人,,,,,,也不死机??/
插网线 没反应  也不能上网,有地址码   PHYSICAL ADDRESS   00-77---(为了机器 后面的不能写)
本地连接是个小叉叉
系统中能认到网卡,能装驱动,
那位师傅遇到过啊,芯片周围连接元件未短路,换了一个新的网卡芯片也依然如此,,,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网卡IC试试。

网友:
  网卡换了3,网桥换了1个,网口没换,南桥换过,系统做过,BIOS没刷没编程器,,,这个机器看网上报价便宜   不过没修好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网卡芯片外围电路看看吧

网友:
这机子也不会便宜到那里去吧,965的北桥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网桥,周围的一个电容穿了

网友:
存放地址的93C46这个芯片你换过了吗。
我修过一台T4上不 了网就是93C46芯片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