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被另一网卡占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7-11):
更换网卡后,由于没有删除以前的网卡,所以不能设置相同的IP.解决方法:

控制面版--添加删除硬件,选中"显示隐藏设备",将不存在的网卡删除.

如果没有发现,可以先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选择"高级",点下面的"环境变量"

新建一个环境变量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变量值为1

到设备管理器,"查看"菜单中选中"显示隐藏设备",删除那块不存在的网卡(灰色的).

这样就可以用原来的IP了.

网友:
这个挺有用啊,顶上去

军兵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方法好

军兵 -4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