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2e液晶电容不知道怎么放了

楼主(2010-07-11):
明基fp72e  17寸标屏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屏亮一下就黑了,拆出来发现有四个电容爆了,下图红色框框里的四个电容,并排着,分别是1000UF,16V和470UF,35V,个头一样大,当时没注意都拆下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排列了,请大家帮个忙,有知道的请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全换成35V1000的不就可以了吗?25V1000的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
35V的电容是接12V支路,
16V电容是接5V整流支路。

如果是代换,可用25V以上的直接统一代换。

网友:
跑线路也可以知道是该接多少的电容,跑到高压板的线路就接25V或35V

网友:
裸板加电,测电压,12v的用35v电容,5v用16v电容。

网友:
就是,跑一下线路就知道
不过不明白厂商12V的为什么要用到32V?16V的不就行了?

网友:
空载的时候,12V会很高的

网友:
楼主  跑线路啊  查十二付供电线路   和  五付 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
不用上电的1000UF,16V 一般都是几个在一起的
先焊,接下来就是
470UF,3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