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W M247元件炸了,请问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7-11):
长城  GW   M247    M24E14     电源板上帖片IC U3是什么型号,原来的炸了,找不到了,
恍惚能看到L不知道是6还是b然后就看不到了最后有两个还能看见是2D,我用X表示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Lb(XXXX)2D,
请知道的帮帮忙为盼!!

不是OB2269.
原来的大致是这样1,2脚间跨一个贴片电容,
1脚串三只电阻到整流桥的正端,整流桥的正端并没有直接到300V电容上,而是接电感和二极管才到300V电容上,电感的出端接一场效应管对地,很像普通显示器的二此升压电路,这个IC就是场效应管的推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一下OB2269吧,论坛应该有PDF。

网友:
不是OB2269,这好像是二次升压电路,开关管用的13N50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二次升压电路”?
这个机器是用外置DC电源的?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板上的芯片?

网友:
电源板,内置,独立电源板

网友:
晕啊,你说的是24寸液晶啊,你运气不错还能修到新型的液晶,24寸几乎都还没有过保修,很难能查到什么芯片

网友:
是7575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