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USL2-C

楼主(2010-07-11):
主板加电不能触发,三端稳压管有3.3V电压,COMS跳线冒有是有5V电压,有时没有,而COMS电池座却只有0V电压,触发排针也0.28V电压,我不知道是那里的原因了,我今天第一天修板,一个皮毛,嘿嘿,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三端稳压器有3.3V,CMOS跳线5V, 你怎么量到的,能发个图看看吗?开关针电压低了,跑一下电路,看是否与三极管相连? CMOS座电压,你指哪有0V....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压的,这块是370老式板了,图片的话现在没有工具

网友:
你把电池拔下来,能加电吗?

网友:
可以加电的,

网友:
你电池本身有没有电?如果没有,换电池。再不行换座。
你不插电源,安装上电池,跳线帽上如果没有电压,把附近的二极管全换了,估计就三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