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8主板走C1 EB

楼主(2010-07-11):
MS-7258主板开机走C1 EB
内存供电正常 1。8V 184脚电压也正常
BIOS也搞过,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看时钟是否正常,119# SDA 120# SCL ,打AD线,加焊北桥

网友:
上内存看能过不

网友:
没抓到内存,查SUB总线,不过这种板大部分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杨平贵
的帖子
内存不过
这个板是第二代的内存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