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边的电感没电压

楼主(2010-07-11):
着板是775的U,现在就是内存没有核心供电,那个W83320G的EN连着的那个电感没有电压,我想知道这个电感还给谁供电的是不是桥啊,南桥是INTEL的,这个W83320G的开启信号是哪一个脚啊,应该是14脚的ISEN吧,我记得EN的是开启信号的啊,4脚现在是0.2V,2.3脚的有5V。4脚的连着那有个4.7K的电阻一边有5V到了那4脚那边就只有0.2V了。是不是这个芯片正常后才会有PG的吧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
我没思路的从哪弄起啊
还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主板上一些电源管理芯片的各引脚是怎么样区分呀,

网友:
1、在电压输出不正常的情况下 ,4脚电压肯定低呀,这脚是PG引脚呀。
2、这个芯片是没有EN脚的,只有SS端
3、如果没有输出,查查83320的基本工作条件:VDD端、VREF端、SS端、FB端于输出端的连接